[经验知识]
关于散热片的热阻问题

楼主(2016-01-18):
现在在用TO220AB封装的功率MOSFET IRF840,因为不是工作在全导通状态所以功耗比较大。用仿真测得是30W,实际可能更大,之前没考虑过散热问题,结果实际做出来烫的要死,所以现在要解决散热的问题,补了不少热阻的知识,然后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根据数据手册IRF840的Rja=60,最大结温取125℃,工作环境温度取60℃,则允许功耗大约为Pd=65℃/60=1.1W左右,OMG,现假定我的功耗为40W,计算可得要求总的热阻约为R=65℃/40W=1.6℃/W左右,然后问题来了!散热片的热阻为多少!我买的是常用的TO-220封装的25*23*16的黑色铝散热片,想查热阻是多少,到处找不到数据手册(果然是国产),嗯,然后找到两篇不错的**,根据散热面积计算热阻,嗯,面积算出来了,但是。。看下图。。两张图差的有点多啊。。所以说,这种常用的散热片热阻是多少,加上导热硅胶后又怎样,某宝上看到一个热阻为0.025的硅胶,效果会怎样?然后再附一张所谓的经验图,有点错位不过还是能看到TO-220加硅胶散热片后热阻能到1,让我又看到了希望(虽然它没写散热面积(╯‵□′)╯︵┻━┻
所以,请问这个散热片的热阻是多少,一般能把TO220AB封装的功率管的热阻降到多低,谢谢!

OQ63`8H]IJFOKB)O(L7TS1X.png (113.83 KB )

楼主:
我是不是投错区了

网友A:
40W的话用被动散热需要很大的散热器了,否则手不能摸
建议这种功率下使用主动散热,就是加个风扇.
其实很多国内自己做的设备多使用CPU风散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种风散一般都还标有最大耗散功率给予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W的话用被动散热需要很大的散热器了,否则手不能摸
建议这种功率下使用主动散热,就是加个风扇.
其实很多国 ...

嗯。是要加风扇,但也要看看自然状态下的情况吧,如果很离谱的话加风扇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W的话用被动散热需要很大的散热器了,否则手不能摸
建议这种功率下使用主动散热,就是加个风扇.
其实很多国 ...

请问一下是否还有散热方面的资料,能否分享一下,O(∩_∩)O谢谢

网友B:
使劲的加散热片吧,加到不怎么烫,否则换封装或改工作模式

网友C:
实测才行,在散热片上加水泥电阻,搞个10W!
待散热片温度稳定,测一下散热片温度与室温,就可以计算出其热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否还有散热方面的资料,能否分享一下,O(∩_∩)O谢谢

我知道了有热阻参数的散热器是Aavid品牌,附件是从Aavid网站下载的,可以去找其它散热器资料参考。国产的还不知道有什么品牌有规范规格书能提供热阻等参数。

3 MB

网友D:
楼主用什么散热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劲的加散热片吧,加到不怎么烫,否则换封装或改工作模式

但以后也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吧 感觉至少大概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才行,在散热片上加水泥电阻,搞个10W!
待散热片温度稳定,测一下散热片温度与室温,就可以计算出其热 ...

然而并没有实测环境。。所以只能求助一下各位。。是否有相关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散热仿真软件?

散热没有仿真, 就是multisim仿真出功耗是30W,然后实际搭出来的电路,工作1分多钟我摸上去就烫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了有热阻参数的散热器是Aavid品牌,附件是从Aavid网站下载的,可以去找其它散热器资料参考。国产的 ...

O(∩_∩)O谢谢

网友E:
起码要比台式机的cpu散热器大,再加风扇;
那个cpu的功率还没40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要比台式机的cpu散热器大,再加风扇;
那个cpu的功率还没40W呢

好吧 对这些都不是很熟悉!谢谢了!但我还是想知道个大概的值  毕竟以后其他地方可以估算一下。。。

网友F:
多买一些样品~~~~实测一下~~~~最无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买一些样品~~~~实测一下~~~~最无奈的方法

嗯。因为还是学生,刚开始搞电子,没什么经验,而且设备也不是很齐全,所以如果能在各位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测试的话会省很多事,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G:
按你的散热片参数,30w加序号1的散热片,紧闭导热的话温升是60℃,加上室温是大约温度是85℃。功率最好实测才能确定散热片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你的散热片参数,30w加序号1的散热片,紧闭导热的话温升是60℃,加上室温是大约温度是85℃。功率最好实测 ...

嗯 我现在在买硅胶 准备实测看看(还是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你的散热片参数,30w加序号1的散热片,紧闭导热的话温升是60℃,加上室温是大约温度是85℃。功率最好实测 ...

等等!序号1的散热片是指?能算温升的话那现在这个散热片的热阻大概是多少?我算出的散热面积大概是40cm²  热阻有这么小吗?

楼主:
找到个不得了的东西 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自世纪电源网的邹老师 因为是坟贴我也不好意思问可否转载就擅自拿过来了 应该没事吧  _(:з」∠)_

网友A:
30W的CPU是奔3,奔4时代的基本是65W  TDP,奔D时代最高125W TDP.
其实你要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接触面积.
其实你的这样一个管子的散热接触面积比CPU核心的还小.
840这样的管子上30W不是很合适,建议换大的管子,其实主要是增加管与散热器的接触面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个铜基底,把管子焊在铜底上再把铜底拧上散热器.只能用焊的,一般的硅脂导热不够.
你查热传导参数基本上等于无用,现在的散热片材料太杂,即使是铝都有N种!散热效果还和铝底大小和鳍片数量,鳍片厚度,鳍片排布与方向有很大关系.一般我们做这个都是估算后实际做出来看工作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W的CPU是奔3,奔4时代的基本是65W  TDP,奔D时代最高125W TDP.
其实你要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接触面积.
其实 ...

(⊙o⊙)哦!有看到说单个元件最好不要超过20W是吧 我先试试现在的散热效果,然后再试一下您提供的方法,实在不行就再加一个管分摊一下吧_(:з」∠)_

网友A:
引用 楼主:
(⊙o⊙)哦!有看到说单个元件最好不要超过20W是吧 我先试试现在的散热效果,然后再试一下您提供的方法, ...

TO220设计上一般只有10W,最大也不要超过15W,如果是绝缘封装的功率要小一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o⊙)哦!有看到说单个元件最好不要超过20W是吧 我先试试现在的散热效果,然后再试一下您提供的方法, ...

没有设计经验最好先用单管搞定.多管并联没并好的话容易烧一片.

网友H:
40w,看你的最高工作温度,如果60度,想自然散热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散热器预计要10*10*6cm左右,再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220设计上一般只有10W,最大也不要超过15W,如果是绝缘封装的功率要小一截.

(⊙o⊙)哦,好的!谢谢提醒,我以为简单的做一个一样的电路,再加一下驱动电流就可以了  _(:з」∠)_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w,看你的最高工作温度,如果60度,想自然散热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散热器预计要10*10*6cm左右,再加风 ...

嗯 有准备风扇,现在选风扇主要是看风量 按照上面给的计算公式 T=Ta+1.76P/Q 也有其他地方看到的Q=0.05P/△t 两者算出的差不多 应该就是这样了  除了风道什么鬼的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有准备风扇,现在选风扇主要是看风量 按照上面给的计算公式 T=Ta+1.76P/Q 也有其他地方看到的Q=0.05P/ ...

还要考虑散热器的重量和价格
上面三个散热器
白色的外形一样大,但左边的铝基薄右边的厚,厚底的吸热快,但是厚底的比较重,价格也高.
黑色的基底和左边白色的一样,但是鳍片明显没有白色的密,鳍片多的散热面积大.过密的鳍片有利于风冷但不利于被动散热.

楼主:
噢!就是风散的话可以选用较密集的鳍片的是吧 ?然后气流方向怎样流动比较好?之前有看到说密集的散热片风扇采用抽风的形式比较好?虽然个人感觉直吹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考虑散热器的重量和价格
上面三个散热器
白色的外形一样大,但左边的铝基薄右边的厚,厚底的吸热快,但 ...

还有就是虽然价格和重量不敏感,不过厚度对散热的影响好像不是很大,所以一般都是2mm?

网友G:
引用 楼主:
等等!序号1的散热片是指?能算温升的话那现在这个散热片的热阻大概是多少?我算出的散热面积大概是40cm ...

就是按你图片给的那个2mm的铝板,表面积500平方厘米,热阻2℃/W。40平方厘米不够的,按图上的估计为5.7℃/W的话,你MOS管温度要到180℃左右了。所以如果无法使用500平方厘米表面积的散热片的话,要么去找热阻更小的散热片,要么加风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虽然价格和重量不敏感,不过厚度对散热的影响好像不是很大,所以一般都是2mm? ...

要散热你先要吸热啊,不把管子上的热吸下来散什么.底薄的后果就是管子巨烫 铝片却是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