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要测200毫欧左右的料件,没有精度要求,差100毫欧都行,大家有什么方案?

楼主(2016-01-18):
(无正文)

网友A:
设计一个恒压源,在待测电阻上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将恒压源加在上面,用运放检测待测电阻上的电压差,给到MCU ADC采用计算即可

网友B:
用个基准电阻+用比较器,应该最简单了
因为精度要求不高,用普通电阻做基准电阻就行

网友C:
电流源+运放测电压,最方便的是用LRC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