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如何快速做反正切atan运算?

楼主(2016-01-18):
  F4具有浮点处理器可以提高浮点运算速度,例如:
   arm_sin_f32(0.4); // 浮点处理器 用68 Cycles
   sin(0.4);              // 1437 Cycles
  可见速度提高20多倍,但是未发现有利用浮点处理器的反正弦asin或反正切atan函数。
  如果使用常规的 asin 函数和 atan 函数速度很慢,有没有利用浮点处理器的asin或atan函数呢?

网友A:
楼主很仔细啊, 这个得了解编译器了.
由于采用傅立叶级数计算, 一般都比较费时间.
诧异: arm_sin_f32(0.4); // 浮点处理器 用68 Cycles
这个函数是哪里提供的

网友B:
好像蛮复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仔细啊, 这个得了解编译器了.
由于采用傅立叶级数计算, 一般都比较费时间.
诧异: arm_sin_f32(0.4);  ...

arm_sin_f32 这个是CMSIS DSP库的。

网友D:
arm_sin_f32 这个dsp库函数貌似用的查表和2分查找结合办法,所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