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的VOUT旁路电容的ESR

楼主(2016-01-18):
看了Application Report
是要看LDO的手册来判断要选用什么样ESR的电容,并不是越低越好。
选择得不好,输出就会振荡(不稳定)。

对于输入电容来说一般ESR不是很关键的参数。

楼主:
话说回来,HT7533-1的DS上为毛没有ESR的要求,只是在参考电路上加两个两个旁路10uF的电容,并没有细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回来,HT7533-1的DS上为毛没有ESR的要求,只是在参考电路上加两个两个旁路10uF的电容,并没有细讲。。 ...

以前处理过一个HT LDO的客诉,就是客户用的输出电容ESR太小导致输出纹波大,不稳定,印象中需要选ESR在100毫欧姆左右的电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处理过一个HT LDO的客诉,就是客户用的输出电容ESR太小导致输出纹波大,不稳定,印象中需要选ESR在10 ...

多谢。这么重要的参数在DS尽然没有讲明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