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 进入halt模式

楼主(2016-01-19):
该怎么进入,有该怎么退出。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halt();进入
外部中断就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t();进入
外部中断就退出了

是当外部没有中断触发就可以进入halt();   ???

退出的话只要外部任意一个IO口触发相对应的入口中断后。他自动唤醒。而我的中断函数里不用写任何函数也可以吗?

网友B:
halt 指令进入;

外部中断或部分通信外设中断可以唤醒;唤醒后的时钟取决于FHW@CLK_ICKCR;

具体通信外设中断可以唤醒可以参考芯片手里interrupt map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t 指令进入;

外部中断或部分通信外设中断可以唤醒;唤醒后的时钟取决于FHW@CLK_ICKCR;

跟我在理解的有点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t 指令进入;

外部中断或部分通信外设中断可以唤醒;唤醒后的时钟取决于FHW@CLK_ICKCR;

按您的意思是退出暂停模式后。系统时钟会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意思是退出暂停模式后。系统时钟会改变?

不一定。看FHW位的值,如果是1,退出后系统时钟为HSI/8;
若果是0,保持进入HALT之前的时钟配置。

别人的回复供你参考,最终以芯片手册结合实验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看FHW位的值,如果是1,退出后系统时钟为HSI/8;
若果是0,保持进入HALT之前的时钟配置。

哦~
退出暂停模式。只要进行中断。就唤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