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的色环电阻能直接放在水里,原理,不怕漏电吗

楼主(2016-01-19):
220V市电,负载是普通的几个色环电阻串联,直接放在水里,给水加热。为什么可以直接放水里,不怕漏电吗?

网友A:
哪个这么干的

网友B:
电热棒都漏电的,还不是一样用?

网友C:
其实普通水中的电阻很大的,相距20cm的水中阻抗就有几兆欧,所以虽然有危险,但问题也不是很大。

这样搞要不得!纯水电阻是很大。不过水中稍有其它东西就变成良导体。漏电加热棒,不能再用!有危险就是有危险,问题很大,不能掉以轻心。

网友D:
真那么做是绝对危险的,但不相信真有谁会这么做,建议楼主先仔细看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普通水中的电阻很大的,相距20cm的水中阻抗就有几兆欧,所以虽然有危险,但问题也不是很大。 ...

纯水是很好的绝缘体,但常规接触到的水中含有电解质,用低压去测量,因离子的极化电压问题,测出的阻抗跟高压下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纯水是很好的绝缘体,但常规接触到的水中含有电解质,用低压去测量,因离子的极化电压问题,测出的阻抗跟 ...

自来水  500V摇表 2M欧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手拿一只2M的电阻去碰电网火线,有点麻就是,绝对死不了。然后你再去接盆自来水,用塑胶盆接,然后 ...

国标规定自来水在15℃时电阻率应大于1300Ω.cm
即一厘米见方,两极之间的电阻

可以测试下用电灯泡  窜到洗脸盆里 。我估计不会亮 。自来水电导率比较低。220V算低压

网友F:
220V交流两极放水里,很快就会冒泡吧,不过不是烧开了,是要爆炸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国标规定自来水在15℃时电阻率应大于1300Ω.cm
即一厘米见方,两极之间的电阻

那当然不会亮,但电流已经足以要人的命。前帖说过,自来水中含有离子,离子有个极化电压,超出此电压,水的阻抗会降低,而220V对此已经足够高。很多触电意外,人对大地的阻抗加压不足时根本测不出,比自来水大,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220V交流两极放水里,很快就会冒泡吧,不过不是烧开了,是要爆炸了吧

那是电解效应,会增加水中的离子含量,但不会爆炸,除非电流足够强,那样水被烧开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20V交流两极放水里,很快就会冒泡吧,不过不是烧开了,是要爆炸了吧

其实可以测试下的,也没啥严重后果,最多就是跳闸而已 爆炸? 怎么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20V交流两极放水里,很快就会冒泡吧,不过不是烧开了,是要爆炸了吧

:L缺乏常识.

网友F:
缺乏哪部分常识?俺急需补脑:lol

网友H:
做好绝缘吧,免得给自个和他人制造麻烦!

网友I: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576516/
可以参考下这位外国友(dou)人(bi)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那么做是绝对危险的,但不相信真有谁会这么做,建议楼主先仔细看看电路。 ...

一同事就直接这样干的,用来给办公室鱼缸加热,用了4个色环电阻串联,大概也就几百欧,从普通2孔插排引出2根电源线,串联的色环电阻两端接在了电源线两端。电阻部分浸在水中。水加热的很快。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同事就直接这样干的,用来给办公室鱼缸加热,用了4个色环电阻串联,大概也就几百欧,从普通2孔插排引出 ...

工频电压不用电阻也可以的;交流和直流在水中的结果不同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同事就直接这样干的,用来给办公室鱼缸加热,用了4个色环电阻串联,大概也就几百欧,从普通2孔插排引出 ...

我想知道,220V电压,几百欧姆的电阻.电阻体积有多大?

网友L:
求知欲真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同事就直接这样干的,用来给办公室鱼缸加热,用了4个色环电阻串联,大概也就几百欧,从普通2孔插排引出 ...

注意,是部分浸入水中,但电阻绝缘层一旦有损,对接触到鱼缸水的人仍然存在危险。过去曾有一种即热型热水器,就是通过电流直接流过出水加热,结果造成多起人命事件,被禁止生产和销售。

网友M:
电阻散热比较好,这样电阻可以工作在额定功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