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LM393P和mos管的问题

楼主:
如下原理图,主要是为了达到C2电压低时,打开Q1向C2放电,C2充满电后,再向TVS4的后续负载放电。
问题1,帮看一下图有没有问题?
问题2,IR2103在图中的用法是否对?
问题3,能不能达到上述的功能?

相关下载

网友A(2016-01-19):
方案就是错的,考虑一下MOSFET Cgd Cgs Cds

网友B:
看看IR2103的数据手册啊!!!
看一下就明白了,跟典型图差很多!

网友C:
该功能描述是可以实现的,但楼主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两级MOS串联时它们的驱动是要隔离的,MOS管是电压驱动型,这个电压指的是G级相对S级,IR2103的两路输出驱动楼主查查Datasheet便知,输出HO相对于VSS是高,LO相对于COM(GND)是低,要搞清这个才知道MOS管能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