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fopen函数读取BMP图像文件?

楼主(2016-01-19):
当我程序写好,下载到开发板,上电启动,单步调试,运行到fopen()函数的时候,DSP就卡住了?为什么?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二姨第一帖,以后常驻二姨了。

网友A:
难道是缺少头文件?
改个小的文件,测试一下是否能够正常打开

网友B:
建议你先在simulator下运行一下代码,看fopen能否打开BMP文件。而且BMP文件有固定的结构,需要根据其结构来依次读取BMP的内容。

网友C:
仿真器不行的原因

网友C:
真个做DSP的很多人都遇到过
便宜的仿真器   在面临大数据交互时会断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在simulator下运行一下代码,看fopen能否打开BMP文件。而且BMP文件有固定的结构,需要根据其结构来 ...

也对    不过有专门的图片打开的软件  可以看看

网友C:
TI 啥时候能让自己的仿真器既便宜又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