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同步注入AD的一奇怪现象

楼主(2016-01-19):
STM32F103作AD的一奇怪现象:ADC1/2配置成三通道同步注入AD
也就是ADC1三个通道输入,ADC2三个通道输入,两个ADC同步注入
工作中两个ADC前面的通道会对后面的通道AD产生干扰
比如:我把ADC2的通道2接一个电位器1输入,ADC2的通道3也接一个电位器2输入,两个电位器不动时,可以采集到稳定的输出,当电位器2不动而1动时,通道2/3的采集值都会变化,变化方向一致但大小不一样

网友A:
你把采样时间加长点测试下。

楼主:
试过了,加长采样时间,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再好好检查下代码配置。

楼主:
代码检查过了,换用不同的通道,测试结果都这样的

网友B(2019-09-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