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神帮忙给讲解下这个电路。多谢

楼主(2016-01-19):
电路如图所示,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正常情况K1导通,环路就导通了,通过T1电磁感应输出端有电压出来,但此时由于导通电磁铁开始作用,将K1断开,这样环路断了,输出端就没有电压了,
C1 C2控制占空比

楼主:
如何出现的高频

楼主:
按下K1后发现电磁铁触点会有火花放电情况,吸合频率挺高的

网友B:
开始,继电器K1常闭导通,继电器线圈也导通,然后将K1断开,在K1断开瞬间T1会产生数倍于220V的高压(这取决T1电感)脉冲,随后由于继电器线圈无电流,K1恢复常闭,这样周而复始重复T1输出高压脉冲。C1、C2限制流过继电器线圈电流大小、控制产生高压脉冲的重复频率。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如果我想用电子件产生高频,可否将电磁铁替换成单管正激电路?

网友C:
学校的电铃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