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问STM32L052使用EEPROM与FLAS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1-19):
读写操作、速度、功耗是不是完全一样,不需要擦除。

网友A:
直接百度EEPROM与FLASH就好。

具体到STM32L0芯片,FLASH用来放用户程序代码或常量。

EEPROM用来存放些需掉电保护而可能经常修改的数据,比方口令密码,某次操作的时间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