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FPC插进fpc连接器锁紧以后还是非常松

楼主(2016-01-19):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买的12864液晶,插进fpc连接器以后还是很松,非常松,随便碰一下就会接触不良.两个地方买的fpc连接器,一个上接,一个下接,都是这样.

网友A:
扁平电缆尾部厚度一般为0.3mm,可能薄了一点,可用带背胶的粘纸剪一小块贴在背面.
同样间距座子缝隙0.3mm,0.18mm的都有.  http://www.conext.cn/ProductDetail/Hirose-FH12.html

网友B:
应该是买错了插座型号,注意厚度差别。楼上老t说的贴胶带/不干胶贴是一种办法,但做批量产品不合适。总之,连接软带和插座要配合。

网友C:
背面贴层胶带就好了!

网友D:
这主意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