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IAR编译总是出现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19):
我直接打开ewm文件然后编译,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先写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编译器有没有问题.
D版的不要太相信.

网友:
编译器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写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编译器有没有问题.
D版的不要太相信.

啥D版?

楼主:
恩恩,再问一个问题,什么RAM,flash,DBUG,模式都是啥意思,我每次下载时都没注意这些,会对芯片有啥影响吗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浅了,找个师兄教教,或者找本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