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
图片为继电器开关控制电路,继电器通电再断开瞬间,5V和GND都会有很大的噪声,导致主板瞬间复位。请大神指点指点。

Q7.C的22Ω,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16-01-19):
消火花电路不是加在绕组上的,应加在触点上。5V继电器在5V下不必再加限流电阻。另外,电源滤波要加强,并在继电器供电回路里串磁珠电感滤波。系统内其它电路跟敏感时,继电器要注意在PCB上的布局,必要时加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火花电路不是加在绕组上的,应加在触点上。5V继电器在5V下不必再加限流电阻。另外,电源滤波要加强,并在 ...

消火花电路不是加在绕组上的,应加在触点上。
——我的图不对吗。

5V继电器在5V下不必再加限流电阻。

——那个Q7.C处的22Ω加上有改善效果。

网友B:
你的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火花电路不是加在绕组上的,应加在触点上。
——我的图不对吗。

加限流只是降低了线包电流,电流过小会造成吸合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