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 EXMC->SDRAM初始化

楼主(2016-01-19):
在配置有关寄存器的时候,读取EXMC_SDSTR寄存器的RDY位失败,SDRAM控制器无法就绪。请教一下高手应如何配置。

网友A:
下面是GD官网上的初始化SDRAM的源码:
GD32F20x Firmware Library的Example中有EXMC访问SDRAM的例程的源码(没有权限发资料链接)
void SDRAM_Init(uint32_t EXMC_Bank)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EXMC_SDRAMInitPara        EXMC_SDRAMInitStructure;
    EXMC_SDRAMTimingInitPara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
    EXMC_SDRAMCommandPara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

    uint32_t tmpr = 0, bank_sdram, bank_select;
    uint32_t timeout = SDRAM_TIMEOUT;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ENABLE);

    RCC_APB2Periph2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2_GPIOH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AF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EXMC , ENABLE);

    /* Common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EXMC gpio pin PC0: EXMC_NWE remap */
    GPIO_PinRemapConfig2(PCFR6, PCFR6_REMAP_EXMC_SDNWE_PC0, ENABLE);

    /* GPIOC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D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H configuration,PH2:EXMC_CKE0,PH3:EXMC_NE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 Specify which SDRAM to read and write */
    if(EXMC_Bank == EXMC_BANK5_SDRAM)
    {
        bank_sdram = EXMC_BANK5_SDRAM;
        bank_select = EXMC_BANK_SELECT_1;
    }
    else
    {
        bank_sdram = EXMC_BANK6_SDRAM;
        bank_select = EXMC_BANK_SELECT_2;
    }

    /* EXMC SDRAM device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 Step 1 : Configure SDRAM timing registers --------------------------------*/
    /* LMRD: 2 Clock cycles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EXMC_LoadModeRegisterDelay          = 2;
    /* XSRD: min = 67ns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EXMC_ExitSelfRefreshDelay           = 5;
    /* RASD: min=42ns , max=120k (ns)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EXMC_RowAddressSelectDelay          = 3;
    /* ARFD: min=60ns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EXMC_AutoRefreshDelay               = 4;
    /* WRD:  min=1 Clock cycles +6ns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EXMC_WriteRecoveryDelay             = 2;
    /* RPD:  min=18ns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EXMC_RowPrechargeDelay              = 2;
    /* RCD:  min=18ns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EXMC_RowToColumnDelay               = 2;

    /* Step 1 : Configure SDRAM control registers ---------------------------------*/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SDRAMBank = bank_sdram;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ColumnAddressWidth     = EXMC_COLUMN_ADDRESS_WIDTH_9;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RowAddressWidth        = EXMC_ROW_ADDRESS_WIDTH_13;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DataWidth              = EXMC_DATA_WIDTH_16;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InternalBankNumber     = EXMC_INTERNAL_BANK_NUMBER_4;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CASLatency             = EXMC_CAS_LATENCY_3;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WriteProtection        = EXMC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SDClockConfig          = EXMC_SDCLK_PERIOD_2;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BrustReadSwitch        = EXMC_BRUST_READ_ENABLE;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PipelineReadDelay      = EXMC_PIPELINE_READ_DELAY_1;
    EXMC_SDRAMInitStructure.EXMC_SDRAMTimingParaStruct  = &EX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
    /* EXMC SDRAM bank initialization */
    EXMC_SDRAM_Init(&EXMC_SDRAMInitStructure);

    /* Step 3 : Configure CKE high command---------------------------------------*/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Command             = EXMC_COMMAND_CKE_HIGH;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BankSelect          = bank_select;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AutoRefreshNumber   = 1;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ModeRegisterContent = 0;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while((EXMC_GetBitState(bank_sdram, EXMC_FLAG_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mdConfig(&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

    /* Step 4 : Insert 10 ms delay----------------------------------------------*/
    Delay_1ms(10);

    /* Step 5 : Configure precharge all command----------------------------------*/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Command              = EXMC_COMMAND_PRECHARGE;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BankSelect           = bank_select;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AutoRefreshNumber    = 1;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ModeRegisterContent  = 0;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GetBitState(bank_sdram, EXMC_FLAG_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mdConfig(&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

    /* Step 6 : Configure Auto-Refresh command-----------------------------------*/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Command              = EXMC_COMMAND_AUTO_REFRESH;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BankSelect           = bank_select;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AutoRefreshNumber    = 8;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ModeRegisterContent  = 0;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GetBitState(bank_sdram, EXMC_FLAG_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mdConfig(&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

    /* Step 7 : Configure load mode register command-----------------------------*/
    /* Program mode register */
    tmpr = (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Command              = EXMC_COMMAND_LOAD;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BankSelect           = bank_select;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AutoRefreshNumber    = 1;
    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EXMC_ModeRegisterContent  = tmpr;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GetBitState(bank_sdram, EXMC_FLAG_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mdConfig(&EXMC_SDRAMCommandStructure);

    /* Step 8 : Set the auto-refresh rate counter--------------------------------*/
    /* 64ms, 8192-cycle refresh, 64ms/8192=7.81us */
    /* SDCLK_Freq = SYS_Freq/2 */
    /* (7.81 us * SDCLK_Freq) - 20 */
    EXMC_SDRAM_SetRefreshCount(448);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GetBitState(bank_sdram, EXMC_FLAG_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网友B:
外部SRAM吧

网友C:
应该是外部SRAM,可以看下LCD的驱动

网友D: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ENABLE);

这个功能使能是少不了的。。

网友E:
使能了外部的FMSC功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GD官网上的初始化SDRAM的源码:
GD32F20x Firmware Library的Example中有EXMC访问SDRAM的例程的源码 ...

初始化部分的最主要的是对相关GPIO口的设置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