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Flash loader 使用时连接异常,出现unrecongnized deivice```提示

楼主(2016-01-19):
问题标题所示
IAP使用的是ST官网例程,STSW-STM8006里面的程序  Flash laoder Demonstrater V2.6
具体如图所示

Flash loader 连接异常

Flash loader 连接异常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哪位高手帮我解答下~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32354-1.html看来这个贴子,找到问题了。
硬件复位-->next,另外要注意,option 设置中,Bootlaoder 设置为enabled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32354-1.html看来这个贴子,找到问题了。
硬件复位-->next,另外要注意,opt ...

MUC的option中Bootlaoder Enabled需要设置
booloader enabled  APP程序中,需要设置的内容 STVD开发环境
Flash loader Demonstrater 使用步骤

楼主:
引用 楼主:
MUC的option中Bootlaoder Enabled需要设置
APP程序中,需要设置的内容 STVD开发环境

另外的相关是IAP工程文件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的相关是IAP工程文件设置

例程和说明见地址http://www.stmcu.org/document/detail/index/id-215417 的下载。
我我使用的是STM8S例程

网友A:
1、OPTION项里的BOOTLOADER必须使能;
2、复位后要抓紧操作,因为连机后有超时检测;
3、并非所有STM8芯片支持ISP。一般限于FLASH 16K以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PTION项里的BOOTLOADER必须使能;
2、复位后要抓紧操作,因为连机后有超时检测;
3、并非所有STM8芯片 ...

请教个问题,这个IAP我没太搞明白,在IAP程序中对通信接口初始化,但是我使用Flash Bootlaoder连接下载时,最大可以选128000,这样和IAP中的设置不同,但是通信却成功,另外GPIO的配置也不太理解。不管是UART1/2/3,GPIO都一样。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这个IAP我没太搞明白,在IAP程序中对通信接口初始化,但是我使用Flash Bootlaoder连接下载时 ...

1、 关于波特率,上位机的ISP工具做的自动检测,自适应。4800-115200都可以
2、U1/2/3原则上都可以,但具体要看芯片。其中不同的芯片UART1与uART3的管脚安排是一样的,比方说8S103的UART1与8S207的uART3的管脚就是一样的,即PD5 P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