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背光程序中的update_status函数

楼主(2016-01-19):
在imx6的pwm背光驱动pwm_bl.c中看到了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函数,然后在下面是
static const struct backlight_ops pwm_backlight_ops = {
        .update_status        = 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
        .get_brightness        = pwm_backlight_get_brightness,
        .check_fb        = pwm_backlight_check_fb,
};
这个update_status是在backlight.h里定义的。这个函数可以在背光数据被修改时触发,我不太明白这个函数是怎么知道数据被修改的,是通过什么机制做到的呢?求问,谢谢!

ps:感觉很多函数都是相似的,在某种条件下可触发,可是不知道触发的条件写在哪里

网友A:
是不是只能跟踪的时候才能查出来问题

楼主:
我好像找到了 应该是在backlight.c中的
static struct device_attribute bl_device_attributes[] = {
        __ATTR(bl_power, 0644, backlight_show_power, backlight_store_power),
        __ATTR(brightness, 0644, backlight_show_brightness,
                     backlight_store_brightness),
        __ATTR(actual_brightness, 0444, backlight_show_actual_brightness,
                     NULL),
        __ATTR(max_brightness, 0444, backlight_show_max_brightness, NULL),
        __ATTR(type, 0444, backlight_show_type, NULL),
        __ATTR_NULL,
};
也就是用echo或者cat的时候才会触发

网友B:
pwm_backlight_resume -> backlight_update_status -> bd->ops->update_statu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了 应该是在backlight.c中的
static struct device_attribute bl_device_attributes[] = {
        __AT ...

谢谢了,那什么时候能用到echo或者cat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那什么时候能用到echo或者cat呢

你在命令行中ech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