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Linux驱动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我有一套飞凌的OK6410的开发板,在学习嵌入式Linux的过程中,从刚开始的裸机到之后Uboot的移植再到后来直接借用官方Linux内核和文件系统的demo,将整个系统从板子上跑了起来。想先从应用开发入手,然后在深入驱动和内核,循序渐进。但是学到这的时候,因为我翻遍了官方给的所有资料后,并未发现有官方的关于介绍Linux应用开发的教程或者资料,对于小白来说不知何去何从了,是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还是官方提供的资料没有呢,请朋友指点下,另外请问官方提供的Linux内核demo中各个外设的驱动接口有介绍吗,还是驱动需要自己去写,请朋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还请路过的、过路的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路过的、过路的高手赐教,谢谢

一般官方都会提供相应的BSP源码,这包括了bootloader(一般是uboot)、kernel、文件系统(这个也可以自己做),以及一些测试程序。驱动方面基本上会把芯片的外设驱动(存储或总线)提供,至少会把官方的开发板的驱动提供了。要增加或更换其他外设的话就要自己移植或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官方都会提供相应的BSP源码,这包括了bootloader(一般是uboot)、kernel、文件系统(这个也可以自己做 ...

谢谢您的回复
只是我没有在飞凌官方提供的资料中找到任何关于Linux应用开发的例程、说明文档或API接口的介绍,所以我发帖问下各位有没有用过飞凌OK6410开发板,想交流一下到底到这一步该怎样往下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