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AD10正反面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本人在用AD10,今天布一个板子,两个焊点我想正反面都走线,可是我正面布好线,再布反面的线,反面的线布好了 ,奇怪的是正面布好的线消失了,是不是软件哪里没有设置好,上个图!望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铺铜

谢谢  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找到解决办法了

你自动删除走线回路了,走线的时候按TABLE进去把对应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