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电路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6-01-19):
file:///C:/Users/11192/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16244577/QQ/WinTemp/RichOle/(3S4UULKZO@U~%7D$8C_XR[%7BU.png

网友A:
从RSSI上看,RSSI可能指代无线通讯中的载波侦听,这个图为了用复合三极管,把图画得很乱,所以很难看懂,楼主自己把三极管分开来画,看看是个啥电路,和可能就是个开关。

网友B:
单纯从电路上来说是镜像电流源,而且是比单级的精度更高的镜像电流源(镜像电流相对误差约为三极管放大倍数平方的倒数,而通常的由两个三极管构成的镜像电流误差约为三极管放大倍数的倒数)。当VAPD为一电源,从VAPD_CM下拉一电流,RSSI处会流出同样大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