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问一下,51单片机IO口电流问题

楼主(2016-01-19):
我是用到一个矩阵键盘,P0口用了10k的上拉电阻,假设最右边按键S4被按下,电路从P03通到P14,当中检测程序我就不说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此时P03口、P14口的电流是多少,以为我要有个电流选型,但是不会计算,希望各位大大帮帮忙,谢了。

网友A:
技术手册上肯定有,大概也就100来毫安,具体还得看看

网友B:
P03 是输入 基本无电流
P14 是输出 0.5mA电流

网友C:
一般51的P0是开漏的(增强型51可设置为推挽),从图中看,若P14为低,则5V通过10K的电流约为0.5mA...

网友D:
约为0.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