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PLUS仿真器怎么都连不上CCS3.3?该如何检查?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6-01-19):
用的是合众达的XDS510PLUS仿真器,以前连接CCS3.3的时候还挺快的,不知道为何突然连不上了?conne的时候总是报错,截图如下:

再次connect,又出现下面报错:

按照提示reset仿真器,再次connect,还是报错,报错提示建议复位仿真器,重新装了驱动还是没用,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估计是硬件哪里有问题吧,该从哪里排查,求大神们指点一二。。。@zhangmangui

网友A:
这个不用多收的先检查硬件连接的是否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多收的先检查硬件连接的是否正确的。

该检查哪些地方?求指导

网友B:
时钟、电源、复位信号
还有就是基本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插拔  多试几次    各种断电  等
如果保证板子没问题     换电脑前后USB口等   试试
说不好原因    以前就是不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拔  多试几次    各种断电  等
如果保证板子没问题     换电脑前后USB口等   试试
说不好原因    以 ...

F2812的板子试了好多次都不行:'(,F28335的板子可以,速度还特别快,准备好好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板子不上电时,TRST、TMS都和地短路,是不是F2812的JTAG口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不上电时,TRST、TMS都和地短路,是不是F2812的JTAG口坏了?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差不多,换板子吧 或者换片子吧,如果你仿真器没有查的时候出现上述现象,但是有时候,刚买的SEED 那个数据线可能有问题,也会导致连不上的,你要不肯定就拿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来,看看是否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就换片子试(90块钱一个片子,就看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差不多,换板子吧 或者换片子吧,如果你仿真器没有查的时候出现上述现象,但是有时候, ...

这个F2812板子是最近才连不上的,以前一直可以连。。。板子断电,也没接仿真器的时候测得:'(可以确定仿真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的另一个28335的板子可以连,还连的特别快。。。难道真的要换个芯片,换块芯片好麻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F2812板子是最近才连不上的,以前一直可以连。。。板子断电,也没接仿真器的时候测得可以确定仿真 ...

那麻烦什么啊? 你是学校 还是公司,你们那有吹风枪吗?吹热缩管的那种,小的热风枪也行,来回转圈的吹,用镊子可以轻轻移动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了。。。弄一次就会了

楼主:
学校里,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麻烦什么啊? 你是学校 还是公司,你们那有吹风枪吗?吹热缩管的那种,小的热风枪也行,来回转圈的吹, ...

学校里,不会用

网友C:
推测是MCU挂了

网友E:
使用不当 就是软弱的DSP

网友E:
如果使用合理    好多年  都运行的好好的

网友E:
TI的相关技术是经得住考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使用合理    好多年  都运行的好好的

嗯,估计当时频繁插拔JTAG口

网友F:
小伙伴们加油哇,加油哦!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伙伴们加油哇,加油哦!一起努力!

加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估计当时频繁插拔JTAG口

要注意  不能带电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  不能带电插拔

嗯,我已经很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