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线宽设置规则无用,请问各位楼主是咋回事

楼主(2016-01-19):
VCC设为1.0MM没用

网友A:
点击下面第二个标签  优先级要给升高

楼主:
升高以没用,不知为什么?

网友B:
文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网友C(2016-04-12):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2016-07-0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优先级设置了也不管用

网友E(2017-03-02):
我的事AD14 同样的问题

网友F:
你是说不能走1MM的线?还是什么
你规则里面设置的 最小0.2mm,最大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