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ucos ii运行一会才会执行任务

楼主(2016-01-1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我的硬件初始化包括一个外设IO中断、一个串口接收中断、一个定时器中断、还有一个dma中断。奇怪的是初始化完之后中断都能执行了,可是必须得等两三分钟才开始执行任务中的代码 。当我把外设IO中断屏蔽掉后,程序就能正常运行了,我搞不懂。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也是够奇葩的啊,感觉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B:
当我把外设IO中断屏蔽掉后,程序就能正常运行了

你只屏蔽外设IO中断,其他几个中断屏蔽了没有?

网友C:
你的IO中断是不是占用CPU时间太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