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一下KL26z的uart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6-01-19):
在进行调试的时候,只要执行到sendData这一步程序就不继续执行下去了,也就是说最下面的success没有打印,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没有大侠帮我解答一下困惑吗

网友A:
感觉串口没有初始化成功

网友B:
看不到你senddata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串口没有初始化成功

UART_DRV_Init()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你senddata这个函数

UART_DRV_SendData()这个函数是SDK库里面的

楼主:
另外我重新配了管脚也不成功PORT_HAL_SetMuxMode(PORTE,22u,kPortMuxAlt4);
        PORT_HAL_SetMuxMode(PORTE,23u,kPortMuxAlt4);

网友B:
引用 楼主:
UART_DRV_SendData()这个函数是SDK库里面的

这个函数是发送字节还是发送字符串的?

网友C:
肯定是没有初始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