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4的示波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6-01-19):
为什么我的示波器的纵轴范围一直是86到326,我的前半部分曲线都看不到,不管我的观测值如何变化,显示范围就只在86到326
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换6.1很久了,好像没有这个插件了。。

网友B: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6.1很久了,好像没有这个插件了。。

6.1不用示波器么。。。6.1好使不。。。哪有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

好的吧,好可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不用示波器么。。。6.1好使不。。。哪有下载呢

我没用过那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不用示波器么。。。6.1好使不。。。哪有下载呢

官网wiki上有下载链接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这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吧

卸了5.4 装了ccs6.1就好了,一样的设置方法

网友E:
这个示波器是CCS软件上自带的虚拟示波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示波器是CCS软件上自带的虚拟示波器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