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这个负反馈放大器仿真波形会失真

楼主(2016-01-19):
为什么U1B的输出在示波器通道B里的显示会失真呢?

然后我又加了一个U2A 实现和U1B一样的功能,U2A输出的波形就正常

这是我的Multisim 12.0仿真文件

网友A:
一个有R3作为负载,另一个没有。
你说为什么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R3作为负载,另一个没有。
你说为什么失真?

;P
老大威武
把100欧改成1K后可以了
应该是电压摆幅过大导致输出电流超过放大器的线性范围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威武
把100欧改成1K后可以了
应该是电压摆幅过大导致输出电流超过放大器的线性范围了吧 ...

运放输出电流的大小会影响输出电压摆动幅度,尤其是正方向(电流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