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

楼主(2016-01-19):
我在设计一款仪表,传感器模拟输出时0.5v~4.5v,现在需要一款AD转换器,要求大于等于20位以上、模拟电压输入范围满足传感器的模拟输出范围、内置产靠电压、一个通道、6引脚或者8引脚(类似于ADS1110或者MCP3421),求各位大神推荐!!!

网友A:
采样频率呢?

4.5v比较少一些,但办法多的是。

上大公司网站,产品信息里面找AD项或者Data Converter。根据自己需求做筛选。

比如:  http://www.ti.com/lsds/ti/analog ... c_quick_search.page

网友B:
你好 我最近看到凌力尔特的LTC2378-20 LTC2380-24 LT等很多这样的高端ADC使用5V参考电压时都支持0.5~4.5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最近看到凌力尔特的LTC2378-20 LTC2380-24 LT等很多这样的高端ADC使用5V参考电压时都支持0.5~4.5的 ...

引脚太多了,要控制的量多,不太适合我这个初学者。但还是要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呢?

4.5v比较少一些,但办法多的是。

谢谢玄总!

网友C:
衰减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