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 我的参赛小车HD1H

楼主(2016-01-19):
名字呢就叫HD1H(坏蛋1号)吧,之前就买好元件了,一直没空弄(其实最主要的是没有技术指导QAQ),而且又快要考试了,一直拖到现在,今天开个贴就当是督促自己吧,可能更新有点慢,不过我会努力的QAQ

楼主:
更新避障功能所需元件

避障功能所需元件如下:

1,单片机最小系统(某宝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1个,不过有条件的可以自己焊接哦
2,小车底盘,带马达和车轮的哦
3,l298n 电机驱动一个,一个可以驱动2个车轮,如果有四个车轮的就要买2个哦
4,电池和电池盒,要求:能提供6v以上12v以下的电压(因为l298n的驱动电压为6v到12v)楼主用的电池是2节18650,一节的电压大概是3.7v,所以两节就够用啦QAQ
5,杜邦线(母对母)若干,一排40根,所以两排足够了,铜柱若干(方便固定元件)
6,舵机一个(型号SG90),大多数智能小车用的都是这个啦
7,超声波测距模块1个

         前面12345是小车跑起来的必须元件, 6和7是避障需要的专属元件。
好吧,元件有点多,就暂时更新到这里吧,以后每做一个功能都会更新要用到的元件(不然列出来一大堆元件,然后又做不出东西来,就很尴尬啦QAQ),不过一天我要结贴的话会在结贴的时候做个总结的哦,所以想做的小伙伴最好等我结贴哦
下一段更新第一个功能小车自动避障,我现在要出去了,不过我会在8点前更新避障功能哦QAQ,先上一个HD1H 的图吧n(*≧▽≦*)n

网友A:
加油哟~~~等你更得差不多小喇叭会打赏的哟~~

网友B:
为什么避障要用到舵机,有超声波测距模块不够吗?检测到前方有障碍就转向,轮子差速转向,可以不用舵机吧。关注楼主更新

网友C:
加油,我的小车没拿回来,不想拆了拿回来,不拆又太大,明年再继续

网友D: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E:
这车也能参赛?兄弟别坑我了,这个是我做的,在专业人员看来这车再容易不过了

网友E:
这车我做的我感觉没点技术含量,转做两轮平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