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3无线模块配置参数

楼主(2016-01-19):
A03无线模块配置参数

1 以下配置不要修改

2下图前项是设置频偏,一般设为20k,后者为接收带宽,一般设置为61k

3 下图前项是设置频率,比如433M,对应的寄存器寄存器,75,76,77 。
后项是设置无线速率,如9.6k  对应寄存器寄存器 1C,20,21,22,23,24,25,2A,6E,6F,70,72

如果寄存器值不能正常生成,请重新安装office,选择全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