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图识字——TLT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1-19):
这里,再加工一下:

一)考虑传输线长度(非集总参数模型)

二)不考虑传输线的长度(集总参数模型)

楼主:
模型有了,下面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1:4阻抗变换器:

楼主:
先看频率的高端,给个图:

楼主:
关于TLT的书中都有1:4阻抗变换器上频率极限的计算,其结论是当信号波长为传输线长度的两倍时输出功率为零

其实,根本就不用算,直观就能看得出来。

楼主:
下面分析一下频率的下极限,同样给一幅图:

楼主:
对于(相对)低频段,由于信号波长远远比传输线长度长,所以完全可以采用集总参数模型。

注意上面式子中的 Rs/(sL)这就是源阻抗与TLT的励磁感抗之比。通常,这个比值远小于1,故此可以忽略。而若RL=4Rs(阻抗匹配),则有

    V2 = Vs

网友A:
没有意思这样H大师,你跑网上抄袭人家原文,还不如直接把网上免费下载的论文传上来,简单省事!跟AD797那样,贴个原文也行。
大家搜索下:A Tutorial on Transmission Line Transformers

楼主:
显然,如果频率很低,比值 Rs/(sL) 将随频率降低而增大,导致V2降低。

由此可见,希望TLT的励磁电感 L 尽可能的大,这样才能拓展其低频响应。要增大 L 可以增加匝数或采用高导磁率的磁芯。明显,增加匝数有诸多弊端,譬如传输线的长度和空间分布等问题。

网友A:
网址,点击下载:

http://home.earthlink.net/~christrask/TraskTLTTutorial.pdf

老抽还在那边学,边把核心抄出来,多费事啊,直接让大家下载自己看就得啦

楼主:
最后请注意,这里的励磁电感“L”就起到了隔离传输线两端的功效!

如果不将传输线绕成一个“电感”,可想而知那会是个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