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多核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19):
我用的是K2H系列的EVM,初学者,刚刚开始在板子上测试多核DSP通信的例程。

出现的问题好像是只有核0到1的通信,其他核之间没有通信,测试结果是:

1. debug后:

C66xx_0: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0: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C66xx_0: GEL Output: Detected PLL bypass enabled: SECCTL[BYPASS] = 0x00800000
C66xx_0: GEL Output: (2a) MAINPLLCTL1 = 0x00000040
C66xx_0: GEL Output: (2b) PLLCTL = 0x00000048
C66xx_0: GEL Output: (2c) PLLCTL = 0x00000048
C66xx_0: GEL Output: (2d)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2e) SECCTL = 0x00810000
C66xx_0: GEL Output: (2f) PLLCTL = 0x0000004A
C66xx_0: GEL Output: (2g)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2h) PLLCTL = 0x00000048
C66xx_0: GEL Output: (4)PLLM[PLLM] = 0x0000000F
C66xx_0: GEL Output: MAINPLLCTL0 = 0x05000000
C66xx_0: GEL Output: (5) MAINPLLCTL0 = 0x07000000
C66xx_0: GEL Output: (5) MAINPLLCTL1 = 0x00000040
C66xx_0: GEL Output: (6) MAINPLLCTL0 = 0x07000000
C66xx_0: GEL Output: (7) SECCTL = 0x00890000
C66xx_0: GEL Output: (8a)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PLL1_DIV3 = 0x00008002
C66xx_0: GEL Output: PLL1_DIV4 = 0x00008004
C66xx_0: GEL Output: PLL1_DIV7 = 0x00000000
C66xx_0: GEL Output: (8d/e)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10)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12)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13) SECCTL = 0x00090000
C66xx_0: GEL Output: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Delay...
C66xx_0: GEL Output: (14) PLLCTL = 0x00000041
C66xx_0: GEL Output: PLL has been configured (CLKIN * PLLM / PLLD / PLLOD = PLLOUT):
C66xx_0: GEL Output: PLL has been configured (122.88 MHz * 16 / 1 / 2 = 983.04 MHz)
C66xx_0: GEL Output: Power on all PSC modules and DSP domains...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 md=9!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17, md=25!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17, md=26!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18, md=27!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19, md=28!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19, md=29!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0, md=30!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0, md=31!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0, md=32!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0, md=33!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1, md=34!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2, md=35!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2, md=36!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3, md=37!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3, md=38!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4, md=39!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4, md=40!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4, md=41!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4, md=42!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5, md=43!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5, md=44!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5, md=45!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5, md=46!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6, md=47!
C66xx_0: GEL Output: Set_PSC_State... Timeout Error #03 pd=27, md=48!
C66xx_0: GEL Output: Power on all PSC modules and DSP domains... Done.
C66xx_0: GEL Output: WARNING: SYSCLK is the input to the PA PLL.
C66xx_0: GEL Output: Completed PA PLL Setup
C66xx_0: GEL Output: PAPLLCTL0 - before: 0x0x098804C0 after: 0x0x07080400
C66xx_0: GEL Output: PAPLLCTL1 - before: 0x0x00000040 after: 0x0x00002040
C66xx_0: GEL Output: DDR begin
C66xx_0: GEL Output: XMC setup complete.
C66xx_0: GEL Output: DDR3 PLL (PLL2) Setup ...
C66xx_0: GEL Output: DDR3 PLL Setup complete, DDR3A clock now running at 666 MHz.
C66xx_0: GEL Output: DDR3A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66xx_0: GEL Output: DDR3 PLL Setup ...
C66xx_0: GEL Output: DDR3 PLL Setup complete, DDR3B clock now running at 800MHz.
C66xx_0: GEL Output: DDR3B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66xx_0: GEL Output: DDR done
C66xx_1: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1: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C66xx_2: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2: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C66xx_3: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3: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C66xx_4: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4: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C66xx_5: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5: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C66xx_6: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6: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C66xx_7: GEL Output:
Connecting Target...
C66xx_7: GEL Output: TCI6638K2K GEL file Ver is 1.3

2. resume后:

[C66xx_0] Set interrupt form Core 0 to Core 1, cycle =16405
Interrupt Info 16

网友A:
多核意味着多线程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核意味着多线程处理的。。

谢谢回复。
我刚刚接触DSP,不太明白,就是用了一个IPC 的例程实验一下,软仿的时候没有问题,连上板子硬件仿真就得到了上面的结果。
请问您的意思是我是哪里没做对?还是少了什么步骤?

网友B:
干接触就上这么高大上的

网友B:
这个论坛里面研究的网友比较少  只能靠你慢慢琢磨了

楼主:
好吧,慢慢琢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里面研究的网友比较少  只能靠你慢慢琢磨了

好吧,慢慢琢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慢慢琢磨。。。谢谢

还望你多分享   指点

网友C:
多核  又是多核
门槛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核  又是多核
门槛太高

又被打击了

网友D:
不是打击  应该是鼓舞吧
你做的是很多人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打击  应该是鼓舞吧
你做的是很多人做不了的

开玩笑的,哈哈,谢谢鼓励!

网友E:
楼主搞明白了吗

楼主(2016-02-22):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明白了吗

还没有……

楼主:
IPC程序已经测试通过了。
应该是不需要再配置文件里添加GEL文件的。就不会出现上边的结果了。

最终原因是示例程序中的中断事件代码和我的K2H板子的不一样,把代号改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没玩过多核

网友C:
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支持    向往

网友G(2016-05-05):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刚刚接触DSP,不太明白,就是用了一个IPC 的例程实验一下,软仿的时候没有问题,连上板子硬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应该把多个dsp核联合,group,然后再运行,这样就能看到正确的打印信息

网友H(2016-07-09):
朋友,加群DSP+FPGA处理架构 74522342讨论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