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的RDP字节写成LEVEL2锁定后还可以解锁 惊人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使用STM32F405XG这个型号的芯片,想使用"Chip Protection On(Level 2)"对芯片进行保护.
但是发现一个惊人的问题:
   使用Level 2烧录后,重新使用Level 0能够经将状态调整到Level 0(即,芯片又可以重新烧录)

   有没有哪个大侠碰到这个情况的,麻烦告知一下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A:
LEVEL2据说是不可逆的,你确定能?通过STVP可以实现?

网友B:
这是基于 FLASH 技术的保护, 毕竟不是 OTP, 绝对无法逆转也是很难保证的.
但是我想 ST 的设计不会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松地恢复过来! 你还是再验证一下情况吧
确实是 LEVEL2 ?

网友C:
可能是烧录的算法并没有将芯片设为level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基于 FLASH 技术的保护, 毕竟不是 OTP, 绝对无法逆转也是很难保证的.
但是我想 ST 的设计不会不会让你 ...

确实是没有达到LEVEL 2

因为ST-LINK接了RESET PIN.
虽然STVP的OPTION BYTE选择 LEVEL2,但是在烧录的时候会被RESET掉,所以LEVEL2没有真正烧写成功

因此,只要将RESET脚不接,在烧录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LEVEL 2就能够烧写成功.

网友D(2016-11-16):
如果没有烧IAP,level2就成砖了

网友E(2017-03-03):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烧IAP,level2就成砖了

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在level 2可以下载吗?

网友F:
Level 2:
Booting from RAM or system memory bootloader is no more allowed.
JTAG, SWV (single-wire viewer), ETM, and boundary scan are disabled.
User option bytes can no longer be changed.

绝对是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在level 2可以下载吗?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