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emWin实战应用②简易串口调试

楼主(2016-01-19):
感谢21IC网,希望大家在看帖子的同时能够给我投上一票,谢谢你们了,https://bbs.21ic.com/icview-1277786-1-1.html
湛只为无双
基于标准库的Keil工程_带延时LED按键串口https://bbs.21ic.com/icview-1238108-1-2.html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之前发布的帖子里面的第二个应用,一个简易的串口接收控制。

首先是主界面,图中的第二按钮,简易串口调试功能,当点击第二个按钮后,进可以进入到串口界面,界面的显示如下:
里面包含有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和停止位的选择,在选择的旁边是一个编辑框用于显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串口接收,下面的按钮主要是打开串口,退出应用和清空数据接收区的。
然后可以选择合适的波特率等,当前只添加了几个常用的波特率,如果需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自由设定
选择到合适的波特率以后,就可以打开串口了,在打开串口以后就不能更改那几个下拉列表了,也就是显示灰色的图标,当关闭后下拉列表又可以重新使用。
一、程序的概述及介绍:
首先是看下软件的程序源码,通过资源列表建立一些资源数据: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Two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串口调试助手",      0,                       0,  0,  800,480,0,0},
    { TEXT_CreateIndirect,      "波特率",            GUI_ID_TEXT0,            1,  15, 56, 16,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校验位",            GUI_ID_TEXT1,            1,  45, 56, 16,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数据位",            GUI_ID_TEXT2,            1,  75, 56, 16,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停止位",            GUI_ID_TEXT3,            1,  105,56, 16, 0,0},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GUI_ID_MULTIEDIT0,       154,12, 630,200,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GUI_ID_DROPDOWN0,        63, 12, 85,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GUI_ID_DROPDOWN1,        63, 42, 85,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GUI_ID_DROPDOWN2,        63, 72, 85,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GUI_ID_DROPDOWN3,        63, 102,85, 80,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打开",              GUI_ID_BUTTON0,          19, 151,114,61,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退出",              GUI_ID_BUTTON1,          19, 309,114,61,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清空",              GUI_ID_BUTTON2,          19, 230,114,61, 0,0},
};
void DialogTwo(void)
{
        if(SerialTaskHandle == NULL)
        {
                xTaskCreate(vDialogSerialTask,( signed portCHAR * )"Serial",512,NULL, tskIDLE_PRIORITY+6, &SerialTaskHandle);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Two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TwoCreate), &_cbDialogTwoCallback, 0, 0, 0);
}
其中包含了穿件串口接收任务xTaskCreate(vDialogSerialTask,( signed portCHAR * )"Serial",512,NULL, tskIDLE_PRIORITY+6, &SerialTaskHandle)
和界面显示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Two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TwoCreate), &_cbDialogTwoCallback, 0, 0, 0);
并设置回调函数_aDialogTwoCreate
在串口接收任务里面主要功能是周期性检测串口的接收标志位,但有数据来临时,就将新的数据添加至MultiEdit编辑框里面
void vDialogSerial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while(1)
        {
                if(SerialOpen_flag==1 && hMultiEditRead!=0)
                {
                        if(USART3_RX_STA & 0x8000)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7fff]=0;
                                MULTIEDIT_AddText(hMultiEditRead,(const char *)USART3_RX_BUF);
                                USART3_RX_STA=0;
                        }
                }
                else if(hMultiEditRead == 0)
                {
                        SerialTaskHandle = NULL;
                        vTaskDelete(NULL);
                }
                vTaskDelay(100);
        }
}
二、与STemWin相关的回调函数
STemWin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就是界面的回调函数机制,是否能够比价好的使用回调函数可以实现很好的界面设计。
首先看下回调函数的内容: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DialogTwo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switch(Id)
                                {
                                case GUI_ID_BUTTON0:
                                        DialogTwoSerial_Init(hWin);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hMultiEditRead = 0;
                                        DialogTwoSerial_Close();
                                        GUI_EndDialog(hWin,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2:
                                        MULTIEDIT_SetText(hMultiEditRea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在回调函数里面,获取到窗口的句柄,然后进行不同消息下系统的响应函数,使用到了switch和case结构,其中第一个case为初始化窗口的回调函数InitDialog(pMsg):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GUI_ID_DROPDOWN0
    //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96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144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192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384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560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576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115200");
        DROPDOWN_SetListHeigh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128);
    //
    //GUI_ID_MULTIEDIT0
    //
        hMultiEditRead = 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MULTIEDIT0);
    MULTIEDIT_SetFont(hMultiEditRead,&GUI_FontHZ16);
        MULTIEDIT_SetAutoScrollV(hMultiEditRead,1);
        MULTIEDIT_SetWrapChar(hMultiEditRead);
        MULTIEDIT_SetFocussable(hMultiEditRead,0);
    //
    //GUI_ID_DROPDOWN1
    //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NONE");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EVEN");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ODD");
        DROPDOWN_SetListHeigh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64);
    //
    //GUI_ID_DROPDOWN2
    //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2),"8B");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2),"9B");
        DROPDOWN_SetListHeigh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2),48);
    //
    //GUI_ID_DROPDOWN3
    //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0.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1.5");
        DROPDOWN_SetListHeigh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80);
}
在初始化中分别添加了不同控件的初始条件,包含有下拉列表的每个选项,这样就实现了不同类型选项的添加。
然后当有按钮的消息发生的时候,就需要对按钮做出响应,这就使用到了WM_NOTIFY_PARENT和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本次设计里面主要包含有打开串口和关闭串口,清空串口和退出串口。分别使用到的是不同函数调用,在工程文件里面使用到的是DialogTwoSerial.c这个文件,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退出串口一定要关闭串口的接收中断,否则的话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发生。具体的程序设计请看上一篇帖子上传的数据,里面有已经写好的内容。
工程文件在之前的第一篇帖子里面:【STM32F469I试用】+emWin实战应用①LED控制界面

楼主:
占楼备用,等待编辑~~~~

网友A(2016-03-24):
大力支持一个

网友B(2017-05-09):
楼主,我把你这程序烧进去,汉字为什么全部像打码一样模糊,英文可以正常显示,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