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虚拟串口与Andriod手机连接实验,ok啦

楼主(2016-01-19):
这个案子是我基于自己设计的QST系统完成的案子,总是想着怎么和Andriod手机相连。尝试用usb虚拟串口连接,终于通了。
硬件:手头一个现成的带各种传感器的板子(bmp280,bma250,hmc5883,gps)+STM32F103
软件:基于自己设计的qst软件系统+USB虚拟串口驱动。

*居然可以热插拔usb,连上手机的otg线。这里要感谢usbhost的开发者,网上几乎找不到andriod手机连接虚拟串口的程序。
*虚拟串口连接winxp,win10也是可以的。
*软件还没法开放出来,代码需要整理一下。

等一下上视频文件,正在审核。照片先发出来。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MTQ1MDYwOTgwNA==

楼主:
和手机相连不是蓝牙最好吗?

:o  可这个板子没有蓝牙。有usb口, so just do it

楼主:
Andriod源代码包,在bin目录下可以找到编译好的安装apk。

验证是ok的,手机需要取得root权限。我用的手机是红米note2

手机运行截屏。只要连接上usb,这个软件立即可以弹出来。居然热插拔都可以。感谢这位大侠

楼主:
我积分太少,求大家打赏。:lol

楼主:
QST用户层源代码。 没有整理,将就看看吧

#include "qst_system.h"

const char S_JSON_BARO_HEAD[]={"\"Baro\":["};
uint32_t t,json_pkg_t;

void setup(void)
{
  ioMode(PB0,OUTPUT);
  usbMode(0,0);
  t =  0;
  json_pkg_t=0;
}

void loop(void)
{
        WEATHER_INFO_TYPE *w = (WEATHER_INFO_TYPE*)qstMessage(&BaroTskInfo);

        if( compSystick(t) ){
          if( ioRead(PB0)==LOW ){
            ioWrite(PB0,HIGH);
            t = msSystick()+10;
          }else{
            ioWrite(PB0,LOW);
                  t = msSystick()+990;
    }
  }

  //
  if( compSystick(json_pkg_t) ){
        json_pkg_t = msSystick()+1000;
    printf("]\r\n%s\r\n",S_JSON_BARO_HEAD);
  }

        if( w->update ){
          printf("{\"t:\"%d,\"temp\":%d,\"press\":%d.%02d,\"alt\":%d}\r\n",w->t%10000,w->temp/100,w->press/100,w->press%100,w->altitude);
          w->update = 0;
        }
}

串口输出,因为我想总一个综合类传感器的项目,打算用类似JSON格式来封装各种传感器数据。

项目完成后,大致的效果是,串口不断输出板子上各种传感器的参数,每个传感器的采集数据都带10秒以内的精确到毫秒的时间戳,输出:
气压             (采集速度 5次/秒)
温度             (采集速度 5次/秒)
海拔             (采集速度 5次/秒)
陀螺仪x,y,z   (采集速度 ?次/秒)
姿态(倾斜度,俯仰角)(采集速度 5次/秒)
指南角          (采集速度 10次/秒)
gps经纬度     (采集速度 1次/秒)
gps工作状态  (采集速度 1次/秒)

我在想如果usb虚拟串口要跑到什么速度才能满足这种密集的数据输出。

最后写一个pc软件,可以自定义json

网友A(2016-06-15):
好棒 我看你这板子自己做的吧  我用429discovery貌似不行 方便交流一下吗

网友B:
可惜要root

网友C:
我也打算用andriod usb采集数据,数据率4Mbps,但又不想开发andriod下的usb驱动,请问楼主有没有什么好主意?这个usbhost需要root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

网友D(2017-08-29):
不用root 也能用    nobia手机正常使用
在此感谢楼主      好像给你发个红包

网友E(2017-10-04):
引用 网友D:
不用root 也能用    nobia手机正常使用
在此感谢楼主      好像给你发个红包
...

请问如果没有接入ARM时能不能打开这个usbhost软件?我放假在家ARM不在身边,直接没有root安好了软件打开闪退,不知道是未接入ARM的原因还是未ROOT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