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或者是MDK5.1字体设置问题解决

楼主(2016-01-19):
大神勿喷!!在一些新手或者是一些朋友使用Keil时有时候会遇到字体消失或者是设置不到原来软件默认的那种格式和样式了;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最简单的解决;接下来就是图文并茂的时候了:首先按照图的顺序进行找到相应的位置(图中已经使用红色的圈圈指出需要找的文件夹):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在最后一张图中的这个字体就是在keil或者是IAR中有时候会找不到的字体,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系统自动的一些字体给“隐藏”了,你找到系统的字体文件,把你想用的字体给设置为“显示”就可以了,然后重启你的软件,你再次的找你需要的字体,就会出现了!

楼主:
解释一下,如果软件有时候出现了以前可以显示的字体现在不可以了,可能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某些字体被计算机系统给隐藏了,不需要修改软件本身的什么参数!以上方法本人已经测试!!看到网上解决这个现象的办法好像没有完整的,今天就出来献丑一下下!有不同意见或者是更好的方案的请在楼下留言1!

楼主:
由于没有高清图片,所以最后一张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晰,我解释下!再找到“Fonts”文件夹后,在里面找到你想要的字体,然后看看你所找的字体的同一行的后面的“显示/隐藏”栏中的为什么?如果系统给隐藏了,你设置成显示就OK了!之后你重启你的软件就可以了!我亲测可以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仅在 C/C++ 设置里面找不到么?如果是系统本身隐藏的,应该是所有选项下都看不到啊,这是个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仅在 C/C++ 设置里面找不到么?如果是系统本身隐藏的,应该是所有选项下都看不到啊,这是个什么鬼[ ...

呵呵,我的是都找不到!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仅在 C/C++ 设置里面找不到么?如果是系统本身隐藏的,应该是所有选项下都看不到啊,这是个什么鬼[ ...

以前出现过,有些显示有些不显示!修改了各种的参数,结果还是没有!这次的试了计算机的字体设置,结果好了!这个不是偶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仅在 C/C++ 设置里面找不到么?如果是系统本身隐藏的,应该是所有选项下都看不到啊,这是个什么鬼[ ...

可能软件本身也有一点儿的小漏洞,但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修改,试了好多中方法,目前本人只有这种可以解决的办法!你先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系统问题,所导致的是所有软件都可能都无法在设置中找到那个字体,不特定某一软件
前一个帖子是KEIL无法设置了,情况有点区别,关键在于找出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系统问题,所导致的是所有软件都可能都无法在设置中找到那个字体,不特定某一软件
前一个 ...

呵呵,找不出就一个个的尝试呗!反正我是没有找出是软件的问题,而且也是修复了很多,但是还是无效!我的这个不一定是系统问题,我的几个哥们的也是碰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论一下下,基本都解决了,因为不知道软件的漏洞在哪里呀!

网友B:
学习一下,下次遇到就先试试

网友C:
标记下,下次遇到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记下,下次遇到有用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本帖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针对软件本身的漏洞我不知道再怎么去修正!

楼主:
是如何结贴的呀?我发的不是问题帖子呀!为什么不接贴呀!请管理员和高手解答!

楼主:
看到此贴的坛友们,如果大家还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同时又有好的解决方案的,请再次做个您的解决办法,此贴在2天后准备结贴!!

网友D:
非常好,我都是使用默认的,感觉还凑合了。平时看都是NOTEpad++

网友E:
mark留着以后用

网友F:
可能是软件本身的漏洞,也可能是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G:
标记一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软件本身的漏洞,也可能是和系统不兼容

软件本身的楼主至今还不知如何修改,只能结合系统来修补和更改!如有好的方案尽可提出,我们一起完善!感谢大伙儿的回复和意见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系统问题,所导致的是所有软件都可能都无法在设置中找到那个字体,不特定某一软件
前一个 ...

这个已经找到,我使用的是Keil5 软件本身没发生漏洞,我已经测测了基本该测试的功能了 (水平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未测试出来),对于软件再结合硬件的软件程序漏洞没有发现,还有就是,编程字体仍然没有发现,现在找出的只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软件默认字体有时候会和计算机系统的系统字体存在问题(具体是什么不知道),但是经过多次修改、调试,重装,已经解决,就是楼主位的解决基础方法。如有疑问,还请提出!!

网友H:
楼主有IAR的字体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IAR的字体设置吗

IAR的软件我用到现在没出现过问题哦!!所以就没有响应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I(2016-07-22):
因为默认格式会导致注释很别扭,所以把格式改为GB3212了,但是字体就变了怎么回事,然而字体还是Courier New。

网友J:
刚好解决我的问题。多谢。
我用的keil v5.15.

网友K(2016-08-29):
找了好久的问题 终于在楼主这找到,感谢哈![em:17

网友L:
楼主看看我的这个问题是怎么了,字体是默认字体,只是注释里的中文变成这样了。帮忙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看看我的这个问题是怎么了,字体是默认字体,只是注释里的中文变成这样了。帮忙看看  谢谢了
...

字体设置图示

字体设置图示
你首先看这个设置是不是这样的默认!之后看这个

字体标准图示

字体标准图示
是不是被你改动了!!!如果这些没问题,那肯定没问题!!!

网友M(2017-03-2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楼主的方法的确是个好方法,解决了,其实可以补充一下,进入系统那个font文件夹后,里面的字体文件的是有些隐藏,有些显示的。在你需要显示的字体文件上右键,然后选择显示就OK啦,重启KEIL,完美解决

网友N(2017-07-04):
我也是在keil里设置了其他字体,然后想改回courier new字体,发现没了。然后直接去控制面板看字体,字体设置里发现是被系统隐藏了。不隐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是在keil里设置了其他字体,然后想改回courier new字体,发现没了。然后直接去控制面板看字体,字体设 ...

高手!!确实,情况不同,计算机不同,可能处理的方式也有所区别!

网友O:
非常实用的教程。

网友P(2017-11-23):
谢谢,正找答案

网友Q(2020-05-11):
感谢楼主 按照楼主的方法可以设置到默认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