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恒流源问题请求分析

楼主(2016-01-19):
请求各位来往的大神帮忙分析,我根据虚短虚断已经无法分析清楚了,所以截图请教各位,帮忙分析此电路各个环节的工作原理,本人感激不尽,谢谢!谢谢!!!

网友A:
正负端电压不同,说明运放工作在非线性态
电路图

正端电路描述方程

负端电路描述方程

虚短等式

化简,带入,用matlab计算

实验结果与计算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端电压不同,说明运放工作在非线性态
电路图

看见您的计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对于您的谨慎我还需要学习,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的原因是什么大神?

网友A:
输入电压或者输入电压差超限,改个电压仿真试试

网友B:
这个题目论坛里计算过多次了。

参见2楼上图:
如果 R2 / R1 = R4 / R3,  则流过R5的电流为 Io = (V1 - V2)  / 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论坛里计算过多次了。

参见2楼上图:

论坛里有?我找了,没有找到,谢谢您的指导,谢谢您

网友C:
2脚53.5V。。。。。。。。。。会不会烧?

网友D:
这是恒流源吗?我怀颖。

网友E: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恒流源吗?我怀颖。

不用怀疑,千正万确是恒流源

楼主:
大家互相学习,主要还是需要坛内大神点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怀疑,千正万确是恒流源

是的,恒流源。

网友D:
谁能解说下怎样综合出这样一款电路,也就是说原创这个电路前怎样的理论指南,或提示。我只能是根据具体电路进行分析,而不能综合。谁能知道这款电路创新历程,或网上资料出处。

网友B:
对2楼第1幅图,就是基本的由麻省理工学院Brad Howland发明的运放电流源Howland电流源。
根据虚短,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一样。设V- = V+ = Vx
根据虚断,运放两个输入端无电流流入
列出两个电流方程
(V2-Vx)/R3=(Vx-Vo)/R4
(V1-Vx)/R1 + (Vo-Vx)/R2 = Vx/Rl
Vx/Rl就等于负载RL上的输出电流Io
联立解方程并代入条件R2/R1 = R4/R3就得到结果:
Io = (V1-V2)/R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2楼第1幅图,就是基本的由麻省理工学院Brad Howland发明的运放电流源Howland电流源。
根据虚短,运放两个 ...

原创的人怎样想出这出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