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MSP430的功耗

楼主(2016-01-19):
如何测量MSP430的功耗

网友A:
楼主讲的比较透彻的,简单方法就是采用串联万用表的方式的。

网友A:
低功耗状态的,一般电流表的档位打到mA级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实现低功耗方法:

1.直接把未使用管脚置为输出;

2.把未使用管脚置为输入,接地或VCC

网友C: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D:
很好的资料,先收下了

网友E:
讲的很好,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F:
这个首先是设定一个低功耗模式的,然后再测量供电电流的吧。

网友G:
楼上各位都说了,我也不重复的

网友H:
不是低功耗么

网友I:
这个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其功耗是不同的。

网友J:
具体的功耗需要根据所采取的低功耗的模式来确定的。

网友K:
测量低功耗,应该是程序把IO,内部功能模块都关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