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ax3232问题

楼主(2016-01-19):
stm32用max3232调试串口输出数据,当不用串口线接电脑时,max3232输出用示波器看输出正常,但接上串口线连接电脑后,示波器观察波形不对,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串口线是不是正常,是好的吧

网友B:
检查线路有没有异常

网友C:
地线接好吗?

网友D:
线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E:
看看你的电脑的串口线是不是rx和tx短路了,或者接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