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直流固态继电器分压严重

楼主(2016-01-19):
直流固态继电器为什么分压比较严重呀??用24v电压加在SSR输出端然后跟一个几欧姆的加热电阻相连组成加热电路,结果电压全部都在固态继电器上。。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内阻大,不适合作为大功率负载的电流输出

网友B:
建议选用大电流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一般阻值在几十到几百欧,你串联上几欧欧的电阻电压当然会大部分落在继电器上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内阻大,会分得大部分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一般阻值在几十到几百欧,你串联上几欧欧的电阻电压当然会大部分落在继电器上 ...

这个什么级别的都有, 信号用的电阻大, 功率用的电阻小,我公司大批量用的都是毫欧的,

网友F:
这个需要好好地选用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什么级别的都有, 信号用的电阻大, 功率用的电阻小,我公司大批量用的都是毫欧的, ...

不好意思,曲解楼主意思了

网友G:
固态继电器选型,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
主要是选取适当的额定电流的固态继电器(SSR)除特别说明以外,整流、可控等功率模块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