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拉波振荡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6-01-19):
(无正文)

网友A:
L,C1,C2,C3构成谐振回路,所谓串联指的是这些东西串在这个回路上。

至于反馈,你只要考虑谐振时(交流)连接到三极管的三个极上的信号极性符合正反馈即可。

网友B:
手机版图不可见,截来重发

网友B:
楼主,你是怎么样看待“串联”和“并联”的?
就图而言,怎么讲“L与各C是并联的”?怎么讲“计算频率成串联”?
你这2句话都不成话啊!

楼主:
因为C3远远小于C1或C2,所以三电容串联后的等效电容约为C3。故克拉泼电路的振荡频率几乎与C1、C2无关,主要由C3决定。

上面这句话是通常介绍克拉波电路提到的

并且不明白怎么形成反馈回路的

网友C:
因为是并联谐振。

网友C:
你说的并联跟我说的并联谐振不是同样的意思,串联谐振时,对外表现的阻抗最低,且是阻性,反之,并联谐振对外阻抗最大,同样也是阻性,相等于并联电阻(等效)。要用能量的观点来等效,或品质因素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丶3楼的答案您不满意,只能问苍天了。您把纠缠的部分拿掉就明明白白,电容C2丶C1左侧盖掉之后,不就剩下 ...

据信,大shi已投胎,真地假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言极是。楼主这回真要问苍天了!楼主说电容也串联的也有并联,该如何是好?于是书上把纠结的给忽略掉了 ...

“本电路只有一个电感,因此谐振频率是由电感两端射出去”

和***的晶体振荡电路一个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据信,大shi已投胎,真地假地?

k5连考毕子还没整明白,你指望他明白克拉泼?
k5连L和C3串联后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能指望他为楼主讲清楚?

网友B:
11楼那么长篇幅,2秒钟扫过。
它体裁很像**+jz+大shi混合,估计楼主一辈子也搞不清说的什么。

建议楼主先别"关于什么外国名字电路”,扎扎实实先学“谐振回路”、"晶体管及其振荡电路"。

网友F:
看交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