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压整流滤波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6-01-19):
低频脉冲直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再由电解电容滤波,这样,输出的就是不同电压的稳定的电流了。由于这里电压已经很低了,所以尽管电容容量很大,通常有1000uf2200uf等,但由于不需要很高的耐压值,所以电容体积很小。

网友A:
低压整流滤波电路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路

网友A:
倍流整流电路更适用于低压大电流的副边整流

网友B:
小功率整流滤波电路整流电路的任务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

网友C:
整流滤波电路由一个全桥和两个高压电解电容组成

网友D:
滤波电路包括电感器抑制电路、高压工频整流电路、第一滤波电路、高低压直流变换电路、低压高频整流电路及第二滤波电路

网友E:
四个二极管,它负责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网友A:
制所述电源输入端输入的交流电的浪涌电流冲击

网友B:
低压高频整流电 路电性连接于所述高低压直流变换电路与所述第二滤波电路之间

网友D:
开关电源滤波电路在输入端、输出端及变换环节都采取了对干扰的抑制措施

网友E:
整个开关电源滤波电路处于非常安全的工作环境

网友E:
整流电路中, 把一个大电容C并接在负载电阻两端就 构成了电容滤波

网友D:
电路所要求的交流低压

网友C:
同步整流电路

网友B:
倍流整流电路要多使用一个输出滤波电感

网友B:
直流稳压电源一般由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及稳压电路所组成

网友B:
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较大

网友A:
滤波电容器在整流滤波电路中起着重要作用

网友A:
电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网友D:
变压器中有直流成份,变压器效率低,输出脉动成份大.只适合小电流负载

网友E:
整流电路由整流器件组成

网友E:
直接影响到纹波电压的大小

网友C:
输入整流桥的选择、输入滤波电容器的选择、漏极钳位保护电路的设计

网友A:
经过变压、整流、滤波后输送给稳压电路进行稳压

网友B:
电容滤波器是利用电容充电和放电来使脉动的直流电变成平稳的直流电

网友E:
滤波电路用于滤去整流输出电压中的纹波

网友E:
一般由电抗元件组成

网友B:
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中,负载大小对输出电压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开关稳压电源电路中的输入电路部分的工频整流电路

网友C:
电容滤波电路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小情况,而电感滤波电路适用于大负载电流

网友D:
高压整流滤波电路由一个整流桥和两个高压电解电容组成

网友D:
低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双路电压通过变压器输出到整流电路,负极接地

网友A:
应该先整流,再滤波

网友D:
大多数整流电路由变压器、整流主电路和滤波器

网友E:
选择大电流整流器应如何选择整流器件和滤波电路

网友B:
大电流整流电路,整流元件可用硅二极管

网友A:
桥式整流电路中滤波电容值偏小

网友B:
电感用在整流滤波电路中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