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问题

楼主(2016-01-1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在用keil4单步调试时,黄色箭头会直接跳跃几行,而不是一行行地进行?被跳跃的那几行没办法调试,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看汇编,跳过的是被优化了

网友B:
把优化等级改成 leve0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优化等级改成 leve0 就好了

嗯,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汇编,跳过的是被优化了

是的,改了优化等级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