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18 我的程序从MCCV3.44 转到PICC18

楼主(2016-01-19):
picc18 我的程序从MCCV3.44 转到PICC18,可以运行,进补了中断、求指点?
void int_high_isr(void);
void int_low_isr(void);
void time0_irq_proc(void);

/*********************************************函数定义*********************************************/
#pragma code //中断链接返回默认的代码段

//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 int_high_isr
#pragma interrupt SysIsr
//void int_high_isr(void)
void SysIsr(void)
{
  byte bIndex = 0;
  byte REcData = 0;

     if ((INTCONbits.TMR0IF) && (INTCONbits.TMR0IE))
   {
    INTCONbits.TMR0IF = 0;
    TMR0H = 0x63;           //9.997ms
    TMR0L = 0xc8;
//    TMR0H = 0x63;           //10ms
//    TMR0L = 0xBF;

    time0_irq_proc(); //定时0中断处理
  }

  //高优先级中断服务接口
  for (bIndex = SERIAL1; bIndex <= SERIAL2; bIndex++)
  {
    if (UART_IFFLAG(bIndex)) //判断是否有接收中断
    {
      REcData = UART_RXREG(bIndex); //读取串口字节

      if (UART_OERR(bIndex)) //判断是否溢出错误
      {
        UART_CREN_CLR(bIndex); //清除溢出错误(禁止接收)
        UART_CREN_SET(bIndex); //使能接收
      }
      uart_Irq_recv(bIndex, REcData); //串口数据中断接收

      CLR_IFFLAG(bIndex); //清中断标志
    }
  }

}

//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low int_low_isr
#if 0
void int_low_isr(void)
{
  //低优先级中断服务接口, 10ms定时
  if ((INTCONbits.TMR0IF) && (INTCONbits.TMR0IE))
  {
    INTCONbits.TMR0IF = 0;
    TMR0H = 0x63;
    TMR0L = 0xc8;
    time0_irq_proc(); //定时0中断处理
  }
}
#endif
#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 = 0x08 //高优先级中断响应入口

void high_vector(void)
{
//  _asm goto int_high_isr _endasm
    SysIsr();
}

#pragma code low_vector_section = 0x18  //低优先级中断响应入口

void low_vector(void)
{
//  _asm goto int_low_isr _endasm
}

楼主:
谁有DEMO,发一个PICC18正常运行的有中断人来参考, QQ邮箱 450374176@QQ.com

网友A:
需要增加一个goto指令,详见下图

网友B:
一步到位,使用XC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