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有个老的产品,用的LF357

楼主(2016-01-19):
(无正文)

网友A:
确实已经停产多时了.
这是个 fet 输入的运放, TI 的模拟器件非常强, 你可以根据你的电路要求去寻找适合的替换器件.
这要求: 工作电压, 输入,输出范围, 信号带宽, 失调要求...

网友B:
供电电压比较宽,±22,
其他参数一般。

网友C:
这个注意参数的,只要相关参数一致的就可以替代的

网友D:
楼主用LF357要实现什么功能的,描述一下才能找其他的替代

网友E:
要实现什么功能,电路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