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光耦直接驱动24V继电器

楼主:
由于不在公司,所以暂时手绘了一个,各位原谅。
本人菜鸟,请各位实力赐教。
首先电阻取100欧姆,是让原边LED电流IF达22mA,因为电流转换率最少是50%,想令到副变的光敏三极管端电流为10mA,但不知道会不会导致LED功率过大。
24V继电器额定功率245mW,也就需要10mA的电流,这样设计,担心的是温度的影响,看了TLP521的资料,发现集电极端可允许的功率在25摄氏度的时候是160mW左右,这样也只能刚刚到这个继电器的动作功率,温度上升,功率也就下降,这个集电极可允许功率到底会不会限制?
这样设计,光耦的输出可不可靠?

A)UQ6ZTN425I@}PZL{W4`AH.png (333.9 KB )

网友A(2016-01-20):
没有问题啊!
LED最大电流是If=70mA
集电极最大电流Ic=50mA
集电极端可允许的功率在25摄氏度的时候是160mW左右,跟你的继电器功耗没有半毛钱关系!
集电极功耗是光耦输出的电压乘以电流!
继电器功耗是继电器的电压乘以电流!
它们两的电流相同,但电压不同(它们串在一起的)!

楼主:
为什么不行?麻烦说下理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啊!
LED最大电流是If=70mA
集电极最大电流Ic=50mA

谢谢!这样做光耦就应该处于饱和状态了吧!饱和状态下的电流转换效率是最小30%,典型的60%,不知道这个怎么确定的!

楼主:
这位仁兄,我之前在别的帖子看过你,好像挺有经验的,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我之前在别的帖子看过你,好像挺有经验的,请赐教。

这样设计不可靠,光耦老化的问题,电流越大,老化越大,必须工作在小电流,10MA以下,也就是后面加一级三级管驱动继电器才对。你的方案理论上没错,实际上不行,次边的 功率挺大,长时间的热损也加速光耦的老化。

网友C:
同意3楼的。楼主你的功耗计算方法是错的。
但除了考虑功耗,还要考虑别的。比如最大电流,最大电压等
另外还要留有足够的余量。按你的计算,你把50%的传输比用足了,不行的。考虑到稳定性可靠性,用到25%的传输比才行。
建议你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D:
考虑隔离的话直接选用加强绝缘的继电器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用光耦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不可靠,光耦老化的问题,电流越大,老化越大,必须工作在小电流,10MA以下,也就是后面加一级三 ...

你这个其实就说中了我的顾虑,由于我初次接触,没实际经验,所以担忧了很久这个关于可靠性的问题。我看了别的帖子,也想过加一级三极管放大,盗了别人的图,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不好意思,盗了别人的图

不好意思,盗了别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3楼的。楼主你的功耗计算方法是错的。
但除了考虑功耗,还要考虑别的。比如最大电流,最大电压等
另外 ...

是的,我就是没有充分考虑这些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E:
除非不共地,否则可以不用考虑用光藕

网友F:
有大电流输出的光耦:比如TIL113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不共地,否则可以不用考虑用光藕

我图里有错误,光耦原副两端是不公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其实就说中了我的顾虑,由于我初次接触,没实际经验,所以担忧了很久这个关于可靠性的问题。我看了 ...

窃得不错啊!

网友H:
继电器不是已经有隔离了吗,为什么还要加一级光耦隔离啊。

网友I:
建议用TLP127,可以到300V,150mA

网友J:
最好用达林顿结构的光耦,如TLP127,驱动电流可以达到100mA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其实就说中了我的顾虑,由于我初次接触,没实际经验,所以担忧了很久这个关于可靠性的问题。我看了 ...

OK,47K---》24K,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做光耦就应该处于饱和状态了吧!饱和状态下的电流转换效率是最小30%,典型的60%,不知道这个怎 ...

http: //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2438/TOSHIBA/TLP521.html
看看手册推荐值第二页下面
IF16mA-25mA
IC 1-10mA
如果是正品,这样用没有问题!你不放心就加个三极管!如果24V直接加在继电器上,它的电流也就10.2mA!按50%传输比,IF20.4mA以上,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了!
有的人喜欢可靠一点,加个三极管吧!我喜欢简单一点,不出问题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其实就说中了我的顾虑,由于我初次接触,没实际经验,所以担忧了很久这个关于可靠性的问题。我看了 ...

可以加个P mos,光耦来导通24V

网友L(2016-05-26):
楼主最后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M(2017-04-01):
继电器的动作功率也是160mw,求问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N:
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