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芯片的Uart口问题(第一次用stm8L芯片)

楼主(2016-01-19):
问题描述:我使用了芯片的两个uart口,uart1、uart2.配置如下:
void Uartinit(void)
{

        /*uart1 波特率1200,9bit(包括一个停止位),偶校验,开启rxd、txd*/
        USART_Init(USART1,(uint32_t)1200,USART_WordLength_9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Even,(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SYSCFG_REMAPPinConfig(REMAP_Pin_USART1TxRxPortA,ENABLE);//remap uart1管脚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Init(USART2,(uint32_t)1200,USART_WordLength_9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Even,(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2,ENABLE);
}
当使用发送时候,Tx引脚是低电平,导致数据无法发送(两个uart口都是一样问题)。但是如果接了TTL转232的板子后,由于232的板子的rxd脚将电平拉高,所以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也就是说芯片什么不接时候从Tx引脚上用示波器抓数据是没有反应的,一直显示低电平,但是接上232板子后示波器能捉到芯片发出来的数据,且能跟电脑的串口工具通讯。
问题:当IO被配置为uart口时候,Tx引脚不应该是高电平吗?难道配置uart口后好需要对io重新配置?
那位大侠知道问题所在,感谢!

网友A:
端口上拉了吗

网友B:
把232转换板脱开,检查你单片机的RXD是否为高?是否上拉?是否悬浮输入?是否RX一直在运行造成TX无法发送?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要把对应的Tx IO口设置为输出上拉,就可以正常接收发送数据了。外部上拉都不行。以前的的芯片配置完uart口后都无需对gpio重新配置的。所以第一次用这个芯片就理所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32转换板脱开,检查你单片机的RXD是否为高?是否上拉?是否悬浮输入?是否RX一直在运行造成TX无法发送? ...

是IO口配置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侠:handshake:handshake!

楼主:
是IO口配置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侠: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C(2017-10-18):
找不到呢,原来这么解决了,一搜就找到这个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