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为什么我用的PIC单片机PICC编译器不能在数组里面定义中文...

楼主(2016-01-20):
如题,谁能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的,你可以用字模。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也许是这该死的编译器不支持GB2312(或者非ASCII)编码,所以报错!哈哈!解决方法:把你的中文复制到一个新建文本文档,用十六进制编辑器(例如ultraedit)打开,进入十六进制模式会看到每个汉字的十六进制编码,
按顺序输入到你的数组中即可,例如:
char   a={0xA3,0xC5,0xBB,0xEA};

网友C:
PICC好像是不支持中文

网友D:
不支持中文滴,建议用汉字内码

网友E:
现在微芯的pic都是用MXC编译器了,  楼主可以下载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