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个温控芯片的速率快

楼主(2016-01-20):
想通过温控芯片来驱动TEC的加热制冷,但是用了MAX1978,测了一下感觉速率慢,需要在1s一下的速率,请问有哪款芯片符合我的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A:
关于温控, 其实温度的传递本来就不会是快速的过程, 你需要考虑的是合理的控制参数, 以及优化的控制算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不可能传递的很快的温度,只能在算法上优化,比如你预知下一分钟的温度,然后提前控制

网友C:
这个就不太知道的,不行的话换方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