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gpio触发pwm背光程序

楼主(2016-01-20):
在imx6里默认的pwm背光程序读写参数是通过sys/目录下用echo、cat修改brightness等参数来实现的。这时候会触发pwm-bl.c里的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函数使参数可以被修改并使能pwm接口。但这种情况必须从外部先改变brightness才可以触发pwm_backlight_update_status函数。如果我想通过GPIO来修改背光的亮度,比如从外部给某个GPIO引脚导通后,给brightness赋值100,可以实现吗?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呢?在内核里做还是在用户程序做呢?

网友A:
gpio只能控制开关,不能控制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只能控制开关,不能控制亮度。

是的 我是想通过采集GPIO的信号作为条件 然后自己来给brightness赋值的

网友A:
为何要这么做呢,直接控制pw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这么做呢,直接控制pwm就可以了

给您留言了 方便的话在消息里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这么做呢,直接控制pwm就可以了

我在外部接了一个按钮来触发一个GPIO引脚 在程序里可以用get函数读取到io的状态 因为假如在没有电脑无法终端操作的时候就不能用echo指令来给brightness赋值 所以我想通过根据GPIO的状态 来自己给brightness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外部接了一个按钮来触发一个GPIO引脚 在程序里可以用get函数读取到io的状态 因为假如在没有电脑无法 ...

你的意思是根据gpio状态从而通过pwm改变背光对吧?
这样肯定可以的。
不过你这样做的意义在哪呢?

网友B:
gpio只能控制开关

不过用PWM的占空比可以控制亮度的。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写个简单的字符设备驱动,在驱动里将gpio口设置为外部中断,同时注册该外部中断的处理函数,在处理函数里调制pwm的占空比。这样,不需要外部应用程序的支持。i

网友D:
你是不是想根据GPIO端口的状态改变PWM啊?

网友E:
可以通过检测gpio被按下的时间长短来控制pwm......

网友F:
GPIO都能实现不同的内容,按下,抬起,按下长短,根据这个分别设置PWM的占空比频率等

网友G:
长见识了

楼主:
最后通过输入子系统的方式,通过读取dev下的event0,可以采集到当前按钮的状态,事件号,也就是code,type,value这几个参数。通过open,read读取event0,然后根据所需要的事件号和状态,再去把想要写的值写入brightness。类似地也是使用open,write等指令。

网友H(2016-02-19):
不需要这么麻烦啊, 直接用脚本 检测gpio的状态, 到了某个状态直接echo 就行.
当然你的脚本循环里面注意使用延时, 不然cpu占用率有点高